楼主(2016-12-23):
三菱F740变频器分别为15kw和5.5kw一控一拖动熊猫水泵15kw和5.5kw,经常不定时跳Eov1故障,加速时制动过电压,修改参数:增大扭矩、缩短加速时间、9参数电流加大40%、882避免再生起作用、884灵敏度3,仍然不定时跳相同故障,翻看故障均为Eov1,且均为刚启动的一瞬间跳的,电压电流等都很低的时候。
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类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补充一下,因为小区暂时没进户,只是测试性用水,所以加了休眠功能,因为熊猫水泵是水冷泵,不加休眠一直保持恒压运转的话就会烧掉!

在此求教各位大神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是延长加速时间吧

网友B:
是延长加速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延长了加速时间,也不行啊。这个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延长了加速时间,也不行啊。这个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