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流互感器LF305-S的好坏?

楼主(2016-12-23):
求大神指点如何检测电流互感器LF305-S的好坏!!!

网友A:
1,拔插法。2,代换法。3,互换法。4,测量法。

网友B:
用蜂鸣档检测

网友C:
1、上电;
2、用磁铁晃;
3、用万用表测输出有无电压。
不知可行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法? 如何测量啊?能给详细讲解不。

网友D:
电桥测直阻,特别准确,拿个好的对照一下,不用经验就可以搞定,而且准确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