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12-23):
维修一台红旗泰RF300A 4KW的变频器.故障现象是开机初始化正常,但是一按启动就重新初始化,整个屏幕灭掉再亮再初始化,恢复参数也不行,用键盘控制或者端子控制都不行,只要一运行就初始化,参数可以更改可以保存,5V 24V电压全正常。那个师傅知道往那个方向查吗?

网友A:
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采用TLP350,测量没有问题。故障时主板完全没有输出驱动信号,5V 3.3V 24V也没有波动,就好像是一按启动变频器就重启一样,如果一直按着就一直重启初始化反复一直进行

网友B:
空载启动重启还是带载?
1、查直流母线回路,特别是充电继电器是否吸合?
2、启动的同时测5V电源、驱动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C:
看看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载负载都一样,继电器吸合,母线电压正常,开关电源各路正常

网友D:
电路板有短路 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E: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
  一是主板上复位电路有故障。二是开关电源有故障,造成带载能力差,在启动时因负载增大而短暂停振或电压瞬间降低,用表监测时因变化太快而无法显示出来。三是有接触不良的故障,如某端子接触不良或线路板上有虚焊或线路似接非接的故障。这种故障查起来很麻烦,一点点排除吧。

网友F:
用数字示波器检查处理器的电源。看看有没有瞬时电压降低。

网友G:
我不会告诉你是风扇坏了,查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十分感谢,真是风扇坏了。进入了维修误区了在主板上忙活半天没有考虑风扇因素。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师傅献计献策,感谢论坛这个舞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师傅的帮忙,修好了是风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师傅,是风扇问题,瞬间拉低电压,用万能表量不出来,用示波器就看到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越到这样的问题很简单的,变频器风扇一般接触器都是和风扇是同一路电源,还有就是变频风扇运行有两个状态,一种是上电就转,二种就是变频器运行同时转,像你这样的问题就是后者,一运行风扇同时运行,风扇短路后一运行就把整机24V接没有了,结果整机电源保护跳脱,就成了你说的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真是风扇坏了。进入了维修误区了在主板上忙活半天没有考虑风扇因素。

论坛真是好,你一言我一语,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A:
维修原则:一般先排除散热风扇问题,能拿掉的负载可分步骤拿下来,先简单再复杂,由外及里。自检不能完成或重复自检,不显示,与开关电源不能正常工作有关,按启动不显示,松开显示又正常,一般是驱动电路有短路,您说的按启动后,变频器重复自检,是风扇损坏,指的是启动后散热风扇才运转的机型,对上电散热风扇就运转的机型,此经验不管用。

网友I:
没想到是风扇的原因,是短路了吗?

网友E:
   楼主修好后还会回来给大家反馈一下,很好。我几乎把论坛内的贴子看了一遍,大多数贴子都是有头无尾,大家看到求助贴后都很热心,争先恐后地给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坛内“高人”也出来指点指点,但是后面问题解决没解决也就没有消息了,有负大家的一片真心,做人应该讲究礼数,要知道感恩,古人讲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是这个道理,别让人家说咱们工控人不懂礼数。从我做起,我的贴子一定会有头有尾的。
    9楼就是“高人”,我向“高人”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风扇的一臂功率管短路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谢谢介绍!
那就是对电源造成了影响。

网友J:
我们的风扇也坏过,没出现这现象,估计没短路。

网友K:
[红旗泰的疑难病症还是挺多的,我们这里旋切机用了不少,最喜欢烧刹车电阻。

网友L:
回复 网友G:
你咋知道是风扇问题的啊,经验简直不要太丰富

网友M:
风扇坏了没报警?

网友E:
引用 网友M:
风扇坏了没报警?
  一起动,风扇故障先把电压拉低后CPU重新复位,来不及报什么故障。再说风扇坏了散热不好,检温电路发出信号,CPU报的是超温故障;还有一种三线风扇,其故障是由风扇直接发出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L:
看他说的这些90几的概率是风扇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M:
风扇直接短路发哪里来得急报故障的,变频器的电源功率都没有多大的,这种短路电流大直接把电源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