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工程施工经常遇到没有220v的交流电,功率使用很不方便,想用晶闸管做一个输入单相380V的交流电,输出220V的交流电,功率在10千瓦左右。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越简单越好。。

如果用这种变压方式,都能带些什么负载呢?

网友A:
可控硅调压,直流分量大,供电质量有问题。容易坏负载电器。

网友B:
考虑有没有交流 调压器可以用得上 。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变压器呢,还简单造价还低

网友B:
百度了一下,不知这个行吧

网友D:
直接用个380V/220V 10KW的变压器不就可以了吗?或者是取一根相线与大地之间不就是220V了吗(此方法要经供电部门的批准的重新计量哦)

网友E:
不提供单相电源,什么样的场地呢?
单相10kW,功率已经不小了,是那一类负荷呢?
若晶闸管调压,有其负载适应面;而变压器变压,适应面广一些。

网友F:
隔离变压器,输入380输出220的

网友G:
10KW的自耦变压器,重量在10KG以下,价格在1000左右,缺陷是2根线都带电!
10KW的隔离变压器,重量在25KG左右,价格在2500往上,优点是2根线对地都不带电!

楼主:
请教DB3该用什么样的二极管呢?谢谢

网友H:
回复 楼主:
楼主,DB3就是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型号,不是代号。百度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A:
9楼的电路,仅作为调光,调速,调温是可以的。代替单相电源是有问题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D:
取一根相线与大地之间不就是220V了吗?
这个方法有相关的政策吗?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J:
哪取的电,光有三根380的线吗?没有零线吗?试下对地能用吗?

网友K(2021-02-07):
这叫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