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igbt过热报警

楼主(2016-12-23):
如题,大家有什么好的对策没?

网友A:
1:降低载波频率。2,增大风扇功率。3:清理散热通道。4,检修温度检测与保护电路。5: 改善环境条件【比如安装空调】。

网友B:
真热好办,降温,不热修电路,查热敏电阻。

网友C:
确定是真热还是检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