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请问触点的上升沿0.00与DIFU的区别?同上上升沿搞不太明白

模拟的时候DIFU为吗不启动呀?

网友A:
上升沿接通时,触点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然后变OFF。
模拟时,DIFU前面条件为真,Q100.0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然后OFF。直到触发条件再次由OFF变ON,Q100.00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那需要你有好眼力才能看到。

网友C:
其实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D:
呵呵;OMRON早期的PLC是不支持直接的上升沿的,所以用DIFU;
对于现在的型号,二个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E:
未了解过欧姆龙的指令;具体使用时,有的场合可能有细微的区别,解释应当为1楼等。

网友F:
我以前用CPM1A的就有这个指令,你想看到动作可以加个带保持的中间继电器就看到了。。

网友D:
CPM1A的要用DIFU指令,还不支持@LD的;

网友G(2019-02-12):
一个是输入微分一个是输出微分。二者的时序图是一样的。区别:输入微分不需要执行条件,输出微分需要执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