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请问  台达DVP 14SS211T  PLC能控制台达的伺服电机吗

网友A:
可以的,可以2轴
-------------------------------------
SS2是4轴的,不是2轴;

网友B:
呵呵;带伺服的还是用DVP-12SC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能肯定是可以控制伺服吗?  因为我试了不行,我是初学者搞不清是我的接线有问题还是PLC本身就不能控制,所以我想用排除法先确定DVP14SS211T这款是否能控制。如果可以控制的话我就进一步的找接是否有问题。   但是现在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所以我现在也搞不清可以不可以了?

网友C:
T是晶体管型的,可以

网友B:
DVP 14SS211T 这个有4轴的脉冲功能;
只有频率只有10K,所以一般不推荐;

网友D:
为楼主这样子深表其哀!明白我说的吗?不谢!这个可以互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