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VB程序正确读取PLC数据寄存器中的十进制小数“

楼主(2016-12-23):
在DVP数据寄存器中已有十进制小数存在,截图如下:
上位机用VB6.0却读不到相关数据,请教老法师,我的程序应该如何改进?
这段程序读寄存器整数没有问题。

网友A:
你走的是什么通讯协议?如果是modbus你的程序是错的

网友B:
真是错的........

网友C:
浮点数和整数是不一样的
两个办法
1.把你的小数放大到整数再读取,读取出来后程序处理为小数。
2.自己百度下小数转换为16进制。

网友D(2017-05-18):
你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