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6-12-23):
空压机屏幕的信号线在机器正在运行时掉落,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如果屏幕没有对系统进行写操作的话且系统没有监控触摸屏存在那个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B:
呵呵;空压机的有些厂家是显示与控制一体的;

网友C:
运行时把线拔了试试

网友D:
这要看你是用的什么控制方式了,通讯的话有可能不会掉的,你有没说是什么信号线,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我们的数据编完后保存到PLC里的,触摸屏线掉了没事。

网友F:
是说出现掉落情况后,然后再恢复(断电后),还能否正常工作吧;如果无其他问题,则可以试一下。
若是“掉落”时、设备还能否正常工作,则要看其作用、看设备的控制程序在哪里等。

网友G:
现在的很多的空压机是用标准屏和PLC,显示屏通讯断开很多不影响运行状况

楼主:
捷豹空压机

网友H:
这都说不准吧!  看看机器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