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阀,求帮助

楼主(2016-12-23):
遇到一个作为气动总阀,目前没搞明白怎么用(不能过气)

外形,气从左边进,又边出,上有一个电磁阀,底边有点东西,但没接东西。

左边园孔在某个条件下会有气排出,右边似乎可以调整气路气量大小?

现在的问题是,左边的气体调到比较小是,下边圆孔会有气排出,类似泄压(不论电磁阀是否通电)。
气压调大也好,调小也好,电磁阀通不通电,右侧都没有气出来,有看懂图的请介绍一下,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右侧出气,难道是下边右上角的被调到关闭了?

楼主:
电磁阀下边的白钮应该是手动了吧,按他也不管用,为什么呢

网友A:
如果是旧阀的,
按你说的应该是阀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新的阀

网友B:
没见过,从图上来看,第一个阀是放总气的,第二个阀是控制进气的,第三个是并了一个节流阀,发不通的时候节流阀可以调节流量,通了之后节流阀失效。

网友C:
看符号是一个能调流量的电磁阀,如果没气出来,应该是那个调节被关死了。

网友D:
我称之为紧急切断阀或者紧急关断阀,查手册:1注意出线是几线制2确认出线功能3应该驱动下4再次的产品应该过气,跑冒滴漏常见!6下边消音。7品牌SMC(但看做工有点做)。
   就酱

网友E:
电磁阀的电压,检查了吗,有见过220V的阀,通24V的电。

网友F:
应该能找到说明书的吧,是SMC的

网友G:
好象是电控大通径的单向节流阀,通电,左阀接通,空气打开中阀,右阀节流工作。

断电时,右阀快速排空。

网友H:
回复 楼主:
电磁阀下面的白钮是手动,但前提是上面的线圈不能得电,手动操作前需确定线圈未得电、这个阀动作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去检查,第三张图片中那个旋钮是调节出气量大小的,1口的工作压力得保证正常,压力不能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符号是一个能调流量的电磁阀,如果没气出来,应该是那个调节被关死了。
上午试了,这个调节后也没有气出来,奇怪的是气体阀门打开约30度有气体从下口出来,在再打些就没气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阀的电压,检查了吗,有见过220V的阀,通24V的电。
订货是24标识也是24,不确定这24v实际极性会反(红不是+),没敢反接~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能找到说明书的吧,是SM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象是电控大通径的单向节流阀,通电,左阀接通,空气打开中阀,右阀节流工作。

断电时,右阀快速排空。
应该是这样

楼主:
这个问题没解决~换种方式~搭桥,为后续工作。
结果,现场有动作~有气体到现场。
新问题,检查为什么阀没得电,气出去了~最后怀疑阀体

看到标注的EA,EB
是的,阀在组装时没注意,装反了。拆下来重装~时间已是过午

调整过来,再试,现场还是有气体

要哭的过了,不难的控制,整出这多时间
什么原因,肯定在阀身上,再查,哭的过了,看图
我理解,不得电,1-2通4-5通。得电1-4通,2-3通。探讨,??拆~试

没人异义,改吧

楼主:
好不容易改晚完了,再检查,新问题又出来了,一个双线圈的,一端出气,另外一端没气,,有折腾,定它极刑。明天看甲方能不能解决。

先灌程序,,真哭了。
屏和plc同不上,plc上灯不闪,常亮。
检查,plc的232与计算机也不通,指示灯闪几下,因为没用232通过编程软件(都用usb)先认为232口坏了吧。
也许是线的问题~外边订制的,曾经出过不通的。
也许是屏的232口坏了吧。好在还有422口。
一切为了明天回家,尽可能的问题都提出来,能来年再说最好。

楼主:
发现,原来上传前,转一下图片可以正过来,看来现在不行了。凑合看吧

网友I:
  楼主可真是够钻研的,学习你的执着精神。

网友J:
回复 楼主:
自己本公司的设备,楼主负责调试?问题没太看明白!有2个问题探讨一下!1总阀故障并不影响后面故障的判断,短接即可,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2密集安装的电磁阀气管为什么没有标记呢?容易差错 不专业!

网友F:
下面的图就是普通的电磁阀啊,为什么会不行?是不是接错口了

网友K:
维修和安装气动的集成块第一就是位置标记,再就是动作逻辑,只要这两部没错总会找到问题的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维修和安装气动的集成块第一就是位置标记,再就是动作逻辑,只要这两部没错总会找到问题的原因的
阀组装时马虎了,将标有EA,EB的方向装反了。
气管位置很规律,控制逻辑也不难。
出问题的阀当地配不上,全部气动,气不顺,控制也只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的图就是普通的电磁阀啊,为什么会不行?是不是接错口了
后边8个阀气体只出不回---对象是开放的
现场将气管装在2上,没得电气就到现场了,只好改。
最后是个双控阀,2口不出气,判定它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本公司的设备,楼主负责调试?问题没太看明白!有2个问题探讨一下!1总阀故障并不影响后面故障的判断,短接即可,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2密集安装的电磁阀气管为什么没有标记呢?容易差错 不专业!
再来回复你的问题
是客户的新开发的设备。现场设备全气动,用个PLC按需求控制这些电磁阀。
气动还没完全通过就被招唤到现场。
1.现场的气缸等都通过临时气管通气调试过,传感器也基本调试到位,要用到控制箱了,发现这总阀不过气。
时间是最好的决定者,我早就提出上搭桥,直系亲属不同意,你敢做吗?多待一天有啥好,又不是在春暖花开的日子。
2.气管排列很有次序,错不了,按气缸工作性质及工艺依次排列,与输出点基本吻合。最后又贴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