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PLC 应用技术手册MODBUS通讯格式示例中H788如何理解

楼主(2016-12-24):
DVP-PLC 应用技术手册 7-98 页面底部 通讯格式示例截图如下:
其中波特率 9600 b4-b7排列定义为 H8
数据长度 7 无校验 0 停止位 2 b0-b3排列计算值 为 8
这两项排列应该是H88 实际使用中也就是 MOV H88 D1120
示例中将H788输入D1120 而数字7 源于 b8-b11 排列计算值,我被问糊涂了,请教 b8-b11 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DVP-PLC 应用技术手册 7-98 页面底部 通讯格式示例截图如下:
其中波特率 9600 b4-b7排列定义为 H8
数据长度 7 无校验 0 停止位 2 b0-b3排列计算值 为 8
这两项排列应该是H88 实际使用中也就是 MOV H88 D1120
示例中将H788输入D1120 而数字7 源于 b8-b11 排列计算值,我被问糊涂了,请教 b8-b11 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现在论坛像我这样回答问题赚分很辛苦。

网友B:
那我这样赚积分就很轻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DVP-PLC 应用技术手册 7-98 页面底部 通讯格式示例截图如下:
其中波特率 9600 b4-b7排列定义为 H8
数据长度 7 无校验 0 停止位 2 b0-b3排列计算值 为 8
这两项排列应该是H88 实际使用中也就是 MOV H88 D1120
示例中将H788输入D1120 而数字7 源于 b8-b11 排列计算值,我被问糊涂了,请教 b8-b11 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现在论坛像我这样回答问题赚分很辛苦。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交流为主,积分只是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