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4):
最近做了一个台子,
重复定位精度要求正负2μ,定位精度正负5μ。
目前双向重复定位精度做到的是5μ,定位精度50μ。
但是机台的单向重复定位和定位精度能做到2μ以内。
现在机构说他直线度OK,机台精度由我电机参数决定。
我就想问下:
机构硬件能保证的精度有哪些
电气参数能保证的精度有哪些

楼主:
有没有机构大能来讲解讲解!!!

网友A:
机构是什么样的?机械零部件的精度如何?刚性如何?好多都是影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构是什么样的?机械零部件的精度如何?刚性如何?好多都是影响因素。
龙门结构,大理石横梁和其他的都是大理石,直线电机!今天重新矫正了一次精度发现轴系有一小段直线度不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设备高级啊,检测用的设备吗?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不好说,我只想到用土方法来检测你设备的精度       1.拆掉电机,用手转动到极限位置,多走几次,看极限数据是不是一样的,或者是变化有多少。2.再用电机运行,看这个误差有多少。  通过以上二点,你自已说是谁的问题了??

网友C:
这么高的精度啊,和速度,机械传动丝杆,使用环境都有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不好说,我只想到用土方法来检测你设备的精度       1.拆掉电机,用手转动到极限位置,多走几次,看极限数据是不是一样的,或者是变化有多少。2.再用电机运行,看这个误差有多少。  通过以上二点,你自已说是谁的问题了??
昨天来了个老师傅帮忙看了,机构保证单轴直线度和双轴的垂直度的情况下其他都是电机参数控制的,机台横梁有点歪所以精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备高级啊,检测用的设备吗?
检测设备,CCD和3D线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