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如何用pid控制燃烧系统

楼主(2016-12-24):
炉温控制在1150-1200度,在这个范围内天燃气流量和两个风机的频率固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当低于1150 度 天燃气流量和两个风机的频率按设定的执行,(比如每隔4秒频率降低 1HZ ,直到温度到达1150-1200范围内
当高于1200度后 燃气流量和两个风机的频率按设定的执行,(比如每隔4秒频率提 高1HZ ,直到温度到达1150-1200范围内
在网上查资料说用这是恒温控制 需要pld 不太明白,所有想您请教一下。

楼主:
这是我按照 台达的一个温控箱的案例做的 总感觉缺点啥 不对路

楼主:
我还找了一个别的例子里面用到了 sclp指令例子我看懂啥意思了 就是不清楚这里D102 里面的k6000咋来的

网友A:
理论或许可行,但是燃烧控制步能单纯这样控制,因为燃烧和风量,燃料压力都有很大关系,比较难顺利控制

网友B:
控制一个设备比较简单

网友C:
这个得需要串级控制板,单纯的PID控制个电加热之类的还行

网友D:
强答!这个行业比较生僻高危(相对而言)!其他不表,提供一个关键词:空燃比!!!望顺这个往下查验!
另望论坛远离无聊灌水增精!希新迹!

网友E:
锅炉上用的串级控制可以实现你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