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由于接触器主触点瞬间不良,造成开关QS跳闸 怎样快速判断?,

楼主(2016-12-24):
如下图,由于接触器主触点瞬间不良,造成开关QS跳闸 怎样快速判断?,
要求:1.不能断开电机,在吸合状态量主触点下方电压(这个傻子都会)
2.不能先用替换法,先换接触器

网友A:
既然接触器有问题,为什么不替换呢,你这不是牛角尖吗

网友B:
看火花、听声音

网友C: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运行电流,接触不良的那相电流偏小。

网友D:
总闸换大一点试试

网友E:
检查隔离开关的触点的打火状况,打火情况严重者便知接触器的该相触点接触不良 。

网友F:
你难道不会用红外测温枪或电流钳表或者红外热成像仪啊

网友G:
测接触器每相得在线压降

网友H:
主触点瞬间不良,之后是否又恢复正常;开关跳闸后,是否又合上了。

网友I:
楼主问的问题让热不太好理解呀,接触器主要就是打开看看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