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4):
看图片,二者,一个是单线圈,一个是双线圈。
单线圈的,不通电时,气体从1-2,双线圈不通电时,是不是也是1-2(好像是)
用户使用要求,气缸运动到一端保持不动,待条件满足,再移动到另一端保持。
客户为什么要选双线圈的?似乎到单线圈的也能满足。
这种双线圈的阀,似乎不能一以脉冲信号控制。
能以脉冲方式控制的气阀是什么样的气路图?

网友A:
   这两种阀都是先导式的两位五通阀,即不是电磁铁直接推动阀芯,而是电磁铁控制先导阀,先导阀再控制主阀芯换向。两者都可以实现负载的同一种动作,但二者在使用时根据不同的工况有所区别。单电控的一般用在负载动作执行后马上又返回的工况,只用一个电信号就可控制两个动作;双电控的大多用在负载执行动作后需要保持一段时间再返回的工况,用两个电信号分别控制。单电控的阀在失电时,阀芯一定在图中右位(弹簧复位);但是双电控的在失电时其阀芯却能保持在当时的位置。

网友B:
楼上回答很专业
两位五通阀 先导式
SMC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C:
有的地方要用双线圈,怕实然停电产生误动作。我们也是单双都有用。

网友D:
单线圈是为了保证断电状态保持需要的安全状态

网友E:
2  4   工作,1进,3   5排

网友F:
都可以用。没有什么关系。双头只有用两个输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阀都是先导式的两位五通阀,即不是电磁铁直接推动阀芯,而是电磁铁控制先导阀,先导阀再控制主阀芯换向。两者都可以实现负载的同一种动作,但二者在使用时根据不同的工况有所区别。单电控的一般用在负载动作执行后马上又返回的工况,只用一个电信号就可控制两个动作;双电控的大多用在负载执行动作后需要保持一段时间再返回的工况,用两个电信号分别控制。单电控的阀在失电时,阀芯一定在图中右位(弹簧复位);但是双电控的在失电时其阀芯却能保持在当时的位置。
经过实测,这个双电控阀在失电情况下,与单电阀是一样的,不能保持在当前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地方要用双线圈,怕实然停电产生误动作。我们也是单双都有用。
这个双线圈与那个单线圈,除了多一个线圈,没有本质区别,失电后都一样的状态。

网友G:
两位五通阀, 双线圈的在断电后如果没有外界因素肯定会停留在断电前的状态的。三位五通阀才会回到中间状态, 具体分为中封,中卸等等等等,另 图中的双线圈阀 线圈在做程序的时候也不需要保持带电,给一个一定波长的脉冲就可以实现换向。

网友H:
单线圈的断电位置就不保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阀都是先导式的两位五通阀,即不是电磁铁直接推动阀芯,而是电磁铁控制先导阀,先导阀再控制主阀芯换向。两者都可以实现负载的同一种动作,但二者在使用时根据不同的工况有所区别。单电控的一般用在负载动作执行后马上又返回的工况,只用一个电信号就可控制两个动作;双电控的大多用在负载执行动作后需要保持一段时间再返回的工况,用两个电信号分别控制。单电控的阀在失电时,阀芯一定在图中右位(弹簧复位);但是双电控的在失电时其阀芯却能保持在当时的位置。
经过实测,这个双电控阀在失电情况下,与单电阀是一样的,不能保持在当前位置。
双线圈不能保持是程序没完善,程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节后再就这个仔细试一下
PLC没输出,通气,有气缸动了,检查就是1-2

网友A:
   楼主的研究精神让人佩服。双电控阀的换向能量首先是来自电信号,在两侧均没有电信号时它没有弹簧能使其复位,故能保持原位。请楼主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F:
看到这个帖子,我想起了一次面试,面几成官和我死嗑这个问题,我说我一般直接通气验证。

楼主:
刚从现场出来,几天没通电没通气,电没给先给的气,气缸有动有不动的,通电后,与大家说的一样,断电保持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