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下载程序时为什么总出现 不同步 需手工同步

楼主(2016-12-25):
刚开始用V13,大家都说好用,但是我觉得好难适应,软件也很慢。之前别人写的程序,tag多也没有注释没有命名,看起来简直崩溃,根本没有原来step7明了。现在我更改了一些,要再次下载到PLC,比较的时候和原来的程序就不一样了,有一些要手动同步。但是怎么手动同步呢?没有找到方法。请大神赐教,跪谢了

网友A:
哎,我也发现不好用,可能是我还没习惯

网友B:
这界面有点UG的风格

网友C:
只用来弄触摸屏

网友D:
。。。。很正常啊,你修改之后当然和PLC里面
的不一样了嘛。
照样下载,会出现提醒,然后下载到P
LC里面就行了。然后连线就全是绿圆点
了。

网友E:
忽略它,直接下载。我最不能接受是它没有交叉引用,不知道哪些点用过,哪些点没有用过,不像200有表格可查。可能它的优势在于网络通信,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