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5):
求救了  各位大神   三菱D700系列的 PU  口怎么接 RS485 通讯  里面是网线接口  而 485  是根线啊

网友A:
汗!只有搞成一个个接线端子的才算RS485?

网友B:
485的,手册有明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我怎么接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告诉我怎么接线吗

网友C:
楼主没看手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手册上的接线团子是这样的  我应该接哪两根线

网友D:
你是和什么PLC通讯,如果是和FX3U等,PLC这边扩展个485的通讯板,也是有对应这些接口的,可以按4线制接线 SAD RDA SDB RDB SG这几个都要接的
三菱 FX系列通讯手册中有各种的接线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