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5):
第一次接触触摸屏,接到一台,是不亮屏,其它都好,用手电可以看到屏里程序菜单.想把里面的灯拆下来,电路板拆下后,下面那块铁板怎么都拆不下,是不是要从前面的保护膜开始拆.望老师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还能打不开?

网友B:
还是送去维修吧;

楼主:
欧姆龙 工控触摸屏不亮屏,查到ISL97687输出有短路,找了好久找不到短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