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5):
途中的SLD是和L+一起接到热电偶上去的吗!
我要指导二次线师傅接线,我这块不确定!

网友A:
你是接到什么模块上,三菱的FX系列热电偶模块是L+   L-  FG这几个信号的。

网友B:
模块的详细型号先讲清楚;

网友C:
是啊,得知道接到什么模块上呀。

楼主:
AJ65SBTB1-16D
AJ65SBTB1-8T
这两个

网友D:
到目前为止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B:
AJ65SBTB1-16D  这是16点的数字量输入
AJ65SBTB1-8T   这是8点的数字量输出;
不知你怎么与温度联系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抱歉了  是FX2N-4AD-TC  麻烦帮我看下 图纸怎么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抱歉了  是FX2N-4AD-TC  麻烦帮我看下 图纸怎么接!
你的是热电偶模块没错!
但是SLD接的是热电偶外面的屏蔽层而不是与L+连接,SLD是屏蔽干扰的

网友B:
呵呵; 连型号都搞不清楚,还指导?

网友F:
SLD是屏蔽线吧?我记得是,CCLINK里边的SLD就是接的屏蔽线,估计是你图纸有问题

网友G:
sld-shield简写,屏蔽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我这不是刚入行一个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