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5):
求教   准备用西门子S7-200的PLC  控制 三菱D700系列的 变频器   准备采用485通讯   三菱D700通讯接口定义如图   485  通讯应该接哪两根线

网友A:
RDA与SDA短接,然后接驳的200的通讯9PIN端子的3,RDB与SDB短接,然后接驳到200的通讯端子的8脚位。

网友B:
三菱变频器的SDA和RDA短接后 接 西门子200PLC通信口的3脚;
三菱变频器的SDB和RDB短接后 接 西门子200PLC通信口的8脚;
三菱变频器的SG脚                     接 西门子200PLC通信口的1脚。

网友B:
RS485接线原则就是:
主站通信口的发送和接收的信号 接 从站通信口的发送和接收的信号;
主站通信口的发送和接收的信号 接 从站通信口的发送和接收的信号;
把握了这一点,然后了解一下各设备通信口的具体含义就知道如何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