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6-12-25):
艾默生变频器送电显示故障代码:P.OFF,不知道是那一部分电路出现故障啊

网友A:
大部分是电源问题,检查输入电源和开关电源板吧

网友B:
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电源输入部分。

网友D:
检查电源输入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E:
  一、主回路滤波电容容量变小或失效。
  二、充电接触器未吸合或触点接触不良。
  三、电源缺相或电源电压太低。
  四、主回路整流电路故障。
  五、电压检测电路故障:检测元件故障或主板上后级处理电路故障。
  六、主板上电压检测部分基准电压不合适或开关电源供电不正常。
  主要就这几方面的原因,逐项排除吧。

楼主:
是直流部分出了问题,有一个电容坏了,谢谢师傅们

网友E:
   成功修复机子,并回来分享,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