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5):
24v的电磁阀,控制水,气,和接触器等,在关闭时有的会有反向电正,但有的又没有,如何控制消掉呢?
我自己用24伏的中间继电器做实验,把二极管反向接阻,再串个led,也没有观察到有电,但现场有些气动电磁阀关闭时又有弧光,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样的问题,已经损坏了好几个在线仪表,如何能检查出来并避免问题呢?

网友A:
可以反向并联一个1N4007二极管了续流。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并接续流二极管。或直接购买本身带有续流二极管的继电器。

网友C:
直流的继电器线圈,开关动作,反电势可能很高,但能量不大,所以,用LED显示,一般是看不到的。用示波器看开关的波形,抓波,比较续流时与不续流时的dv/dt,也许就明白了。

网友D:
是不是用LED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把led串电阻直接接到输出端,没输出也有一点亮

网友E:
一楼正解。

网友F:
   电磁阀绕组、继电器线圈都属于电感元件。如果触点电路中存在电感,在切断电源瞬间电感上会出现过电压,在切断电源的瞬间产生火花或将其它电子元件击穿,这是该类电路固有的特性,检查不检查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想办法消除它。

   实用的消火花电路是RC吸收电路如图所示。图中虚线框内是一种半RC吸收电路,图中虚线框外是一种全吸收电路,在实际应用中选择以上电路中的一种就行了。消火花电路应紧靠继电器触点安装,并尽量使连接线短些,以保证消火花电路的效果。

网友G:
给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并联一个二极管,起续流作用就不会烧了。

网友H:
rc是适用于交流电路的吧。

网友I:
可以在线圈上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明显看到弧光,可能是电弧持续的时间较长。
6楼介绍的比较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阀绕组、继电器线圈都属于电感元件。如果触点电路中存在电感,在切断电源瞬间电感上会出现过电压,在切断电源的瞬间产生火花或将其它电子元件击穿,这是该类电路固有的特性,检查不检查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想办法消除它。

   实用的消火花电路是RC吸收电路如图所示。图中虚线框内是一种半RC吸收电路,图中虚线框外是一种全吸收电路,在实际应用中选择以上电路中的一种就行了。消火花电路应紧靠继电器触点安装,并尽量使连接线短些,以保证消火花电路的效果。
多谢,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用二极管led试下看能否看到
现在就是不管负载电流多大,都应该反接一个二极管吗?

网友J:
根据楞次定律产生过压是肯定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的,按1楼说的并个1N4007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可以反向并联一个1N4007二极管了续流。

对于 直流 继电器通常是这么做的。

楼主:
今天看了看看现场,实在不知道在哪个位置装二极管,貌似很多继电器都是伸出两根线来,比如水和气电磁阀的继电器,这怎么接呢?有没有谁有现场的照片,分享一下看看是怎么接的?

网友L:
对于感性负载(线圈类)来说,直流电路只要在负载(线圈)两端反向并上二极管即可,交流电路可以先串联电阻和电容后再并在负载(线圈)两端就可以了,这没有什么难处。

网友M:
并上续流二极管.注意方的不要接错

网友N:
续流二极管,是你不错的选择

网友O:
并接续流二极管。或直接购买本身带有续流二极管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