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5):
VFD037M43的上盖和中盖容易拆下来,下盖不知道如何拆不下来,好像要焊掉模块,才能拆下来,请教师傅,是不是这样?

楼主:
要焊掉的话,焊哪几个点?谢谢啦!

网友A:
怎么也上个图啥的吗

网友B:
模块要焊下来

网友C:
模块是固定在底座上的,必须把模块的焊脚全吸掉脱离主板才能拆除

楼主:
谢谢,除了U,V,W,R,S,T脚外,还有哪几个脚要焊脚全吸掉脱离主板才能拆除?

网友D:
台达M系列本来就是廉价货品,质量较差,而且这种还有很多假冒产品,我都是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