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5):
我看到有老师傅在用drivermon什么的还说什么starter请问这些软件是干嘛的别的牌子的变频器有这种软件吗

网友A:
设置参数的

网友B:
大品牌的变频器伺服控制器都有自己的变频器伺服控制器调试软件,调试变频器时一目了然,不用一个一个参数看。

网友C:
不是编程软件,是设置软件。

网友D:
我知道SEW的变频器有软件.可以设置,也可以编程.多台变频同步要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编程软件,是设置软件。
设置参数吗,和面板一样的功能?

网友D:
设置参数和面板差不多,编程面板不能做到。

网友E:
Drive Monitor是西门子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比面板吊,有很多功能,可以优化参数

网友G:
设置参数用这个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编程软件,是设置软件。
设置参数吗,和面板一样的功能?
功能比面板强,只是有的软件是英文的,使用不是那么方便。

网友H:
就是参数设置软件

网友I:
设参数用,方便。

网友J:
这是西门子的驱动产品通过连接PC通讯,在PC上安装的操作软件。用它可以调试传动控制器,修改参数等等。

别的厂家也应该有类似的软件。

网友K:
可以备份参数、西门子变频器、驱动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