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5):
各位大神,单相调压模块负载能不能接整流桥,利用调压模块的可调电压得到整流桥后面的直流电压也是可调的。谢谢。

网友A:
整流桥输出电压和后面的负载也有关系。个人感觉:如果调压器输出电压是交流,应该可以用。我没试验过。

网友B:
可以,简易直流驱动就是这样

网友C:
只要对调压模块无影响,应当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的,但要选用合适的额定电流与耐压参数。

楼主:
真诚谢谢各位大声。

网友E:
你这种调压模块属于斩波调压,如果储能电容较大但是负载较低,基本没法调节多少,较大功率还行

楼主:
各位大神,调压模块就是这样用,可以吗?。谢谢

网友F:
我们的能耗制动没通过调压也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能耗制动没通过调压也可以用。
你那个是短时间制动,只要过载不达到烧毁电流就行

网友G:
哦这样也可以啊,我试试看。

网友H:
直接电源半波整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