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11变频求助

楼主(2016-12-25):
为什么会出现输出电压低.电流变大.难道是驱动载波变低了吗.有遇到过的指点一.二.

网友A:
建议仔细看看变频器的原理的书啊,里面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B:
   载波从参数中设定后是不会随便变化的,阶非有人修改,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变频器过载后自动降频。不知变频器带的什么负载,建议楼主仔细检查检查负载,用真有效值钳表多测几次电机电流,若真是过载了,那还是从负载上去解决问题吧。

楼主:
发现是主板问题,但主板上不好查,继续摸索中

网友B:
  这似乎和主板没有关系。

楼主:
代换主板就Ok

网友B:
    难道是存贮器中的程序出了问题?楼主可以把存贮器中的程序重新写一下,看看是不是会好,也许可以救回一块主板。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听说驱动信号幅度低会引起这种现像,可就主板输出信号低,CPU芯片老化,继续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