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5):
几个星期前就说这台设备不加热,检查为开关问题,大块头的那种空气开关,开关没有跳,是合上的,但是里面不通,后面有1相没有电,接触器也就不吸合了。

开关是100A的,以前老式的体积比较大,换一种体积小,螺丝孔对不上,而且接线端子也小,不好接, 换了一种体积更小的,装导轨的那种,装上去以后试机,电流为45A左右,发热电阻为三角形接法。

过了几天又说不加热,又去查看,发现开关跳闸了,合上测电流还是正常的, 但是过几天又说跳闸了, 于是我接成了星形,电流小了,没有跳闸,但是加热功率不够。又恢复了三角形接法。

对于这个问题头晕了, 发热体是10根并联,然后接成三角形,用万用表兆欧表测不出问题,也不可能一个个去拆下来检查吧,也不能全换了吧。我把断路器上面的横杆拆了,这个每一相都可以单独开关,一相跳闸不会带动三相都断开,看看到底是哪一相跳,结果过了几天,居然还是三相都跳了,这一点我很奇怪了, 总有个先后吧,只要有一个先,其他相的电流马上减少,也不会再跳吧,难道内部还有什么连锁装置?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再换一个开关试试?

楼主:
原来大概是这样的

换成这样的

楼主:
我把开关上的三相连接杆拆了,我试了每一相都可以单独开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是三相都跳了,很奇怪。

还有加热是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的,振动也有,有没有可能是振动引起的?

网友A:
换个断路器吧

楼主:
原来那个开关触头氧化严重导致不通,也很旧的样子。

网友B:
这种白色100a和黑色的100A差别很大,不是一点的大。黑色的可以质量比白色不是好一点。这种白色的估计要打6,7折。这是经验之谈。这白色的性能差几个档次。

网友C:
建议你 换回原来用的牌子和型号,你那个德力西的用在这样的环境不是很合适,因为里面的灭弧室比施耐德的要小,大电流使用会比较容易出现发热跳闸

网友D:
三相同时跳,电流应当是均衡的。

网友E:
发热体有虚接的点,仔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 换回原来用的牌子和型号,你那个德力西的用在这样的环境不是很合适,因为里面的灭弧室比施耐德的要小,大电流使用会比较容易出现发热跳闸
原来不是施耐德的,这是网上找的图,是这个样式的

网友F:
    是不是三相电源不稳定,电压有偶尔升高的问题。另外用摇表把绝缘也测一下。

网友G:
白色体积小散热不好,还是换回黑色那种吧,换一个品牌的。

网友H:
建议换断路器

网友I:
断路器换空开,你这是降级啊

网友J:
那种有机械联锁的,有一相跳就都跳了。感觉还是选型选小了,换125a的这种试下。加热设备冷态启动电流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把开关上的三相连接杆拆了,我试了每一相都可以单独开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是三相都跳了,很奇怪。

还有加热是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的,振动也有,有没有可能是振动引起的?
哈哈,里面是一个连杆,任何一相跳都会带动一起跳

网友L:
换个好点的开关试试

网友M:
换个开关.

网友N:
发热体是10根并联,接成三角形????电流45,功率30kW,10根并联,那每根就是1kw,我不太明白怎么接成角形的,那必定三相电流不平衡,
  再次,大个头的空开都烧缺相了,那接触器检查了换了吗?角接跳闸,星接不调,那说明还是电流大引起的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种有机械联锁的,有一相跳就都跳了。感觉还是选型选小了,换125a的这种试下。加热设备冷态启动电流大
有的开关有,关一个其它也关,这个我关一个其它不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三相电源不稳定,电压有偶尔升高的问题。另外用摇表把绝缘也测一下。
摇不出的,不排除发热体发热后变形导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种有机械联锁的,有一相跳就都跳了。感觉还是选型选小了,换125a的这种试下。加热设备冷态启动电流大
不是冷态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发热体是10根并联,接成三角形????电流45,功率30kW,10根并联,那每根就是1kw,我不太明白怎么接成角形的,那必定三相电流不平衡,
  再次,大个头的空开都烧缺相了,那接触器检查了换了吗?角接跳闸,星接不调,那说明还是电流大引起的跳闸,
10根并联为一组,三组接成三角形

网友O:
想不出来。

网友P:
三角形接法怎么可能只跳一项呢?你要说星形接法中性点接地还可以说只跳一项,所以你这个肯定是一起跳,就算你接三个单项空开也一样。你不行就用电桥测一下加热管直阻,看看平均不平均,有虚接的话阻值应该也是有变化的,个人经验直阻会变大,摇表测试不接地,电桥测试直阻平衡的话就换断路器,换个大点的试试。

网友Q:
楼主你说的加热管,不知加热管电压是单相380V还是220V电压,接成三角形与星形,电流是不一样的,最好测量下三相电流是否正常,所以要计算电流后再选择开关。现在开关选择要适当放大些...

网友R:
断路器跳闸无非2种可能:短路、超负荷。而楼主反应角接跳闸、星接不跳更像是超负荷,可以换上海良信或施耐德等高质量断路器,还应检查接触器频繁吸合拉弧造成严重电弧痕迹,被电弧烧灼过后的接触器耐压变差会间歇性短路应及时更换接触器。

网友S:
换原来那种开关试试。

网友T: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把开关上的三相连接杆拆了,我试了每一相都可以单独开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是三相都跳了,很奇怪。

还有加热是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的,振动也有,有没有可能是振动引起的?
哈哈,里面是一个连杆,任何一相跳都会带动一起跳
里面还有个小机构是连锁在一起的,只要有一个跳三个全跳。不是三个1P开关简单装在一起的,拆开看看就知道了。连杆只是为了保证三个同事合闸。开关选小了或者是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把开关上的三相连接杆拆了,我试了每一相都可以单独开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是三相都跳了,很奇怪。

还有加热是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的,振动也有,有没有可能是振动引起的?
哈哈,里面是一个连杆,任何一相跳都会带动一起跳
里面还有个小机构是连锁在一起的,只要有一个跳三个全跳。不是三个1P开关简单装在一起的,拆开看看就知道了。连杆只是为了保证三个同事合闸。开关选小了或者是质量不好
我知道有种是不能单独开关的,这种可以,还有什么机构就不知道了

网友U:
这两个开关是无法比的呀,跳就对了,因为发热会很严重呀!你不信的话加热一会摸下开关保证烫,还是换想以前差不多的吧!不就打下孔重新安装下吗?

楼主:
今天换了个125A的,还是德力西的,现在只有这种,再看看吧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种有机械联锁的,有一相跳就都跳了。感觉还是选型选小了,换125a的这种试下。加热设备冷态启动电流大
不是冷态跳哦
你如何知道不是冷态时跳闸呢?既然是加热设备就肯定有温控,所以难以确定是不是冷态时跳闸。总之,换开关为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种有机械联锁的,有一相跳就都跳了。感觉还是选型选小了,换125a的这种试下。加热设备冷态启动电流大
不是冷态跳哦
你如何知道不是冷态时跳闸呢?既然是加热设备就肯定有温控,所以难以确定是不是冷态时跳闸。总之,换开关为首选。
因为升温阶段我观察过啊

网友W:
更换成额定电流大的,要原先那种的150A的。

网友X:
现在的开关假的多,建议换成200A试试

网友J:
回复 楼主:
开关刚跳时你摸下开关是不热的,你换125a开关没再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开关刚跳时你摸下开关是不热的,你换125a开关没再跳吧
没跳,也不知道这几天用了没有

网友Y:
换其它牌子的塑壳断路器,不要这种DZ系列的断路器。被德力西坑了几次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跳,也不知道是不是买了冒牌货

网友Z:
引用 楼主:
原来大概是这样的

换成这样的
哥们,你拆掉横杆是没有用的,开关的侧面你看的到有个小盖子样的,那个盖子里面就是脱扣机构,两边都有的,开关在厂家装配的时候是连起来了的所以你拆横杆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