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PLC通讯失败

楼主(2016-12-25):
最近公司里面进了几台设备都是禾川的PLC,就买了数据线想看看程序,结果总是连不上,都是通讯失败,而我看了网上的说法是,三菱的数据线也可以读的,反正拿三菱的,汇川的,禾川的就是连不上,他的通讯连接也没什么好设置的,请问有连过这个plc的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啊,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和川哪个系列的plc

网友B:
一直都用三菱的线连接这个plc啊,没发现问题。你的是哪个型号啊?

楼主:
LX1N跟三菱的接口也是一样的,总是通讯失败!端口什么的需要特别设置吗!

网友A:
没有什么特殊的,实在不行,你换条好的编程电缆

楼主:
已经换了好几条电缆了,就连禾川的TX-USB-AW也买了试了不行!

网友A:
编程软件用的什么版本的

楼主:
V2.23.01.31105这个的!

网友B:
你试过直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来通讯没?我的一直都用三菱的软件,也是用TX-USB-AW连接。没出现过你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