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6):
为方便查看,再上电路板图片、电路图:
一、电路板图片:

二、电路图:

三、几个关键元件的管脚短路、开路实验:
以下实验,条件:变频器OK,空载,R-S上电380V交流,风扇连接,测温传感器连接。
1、OI1(P620,R-S上电检测光耦):
  输入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无频率输出,相应REV(反转)或FWD(正转)LED指示灯闪,风扇不转;
  输出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
2、OI2(P521,制动控制光耦):
  输入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
  输出端短接-上电:报E.BE,不可复位;
3、OI7(NEC701,风扇运行检测光耦):
  输入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启动运行,插报Fn(闪),风扇正常运行;
  输出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风扇正常。
4、OI10(NEC701,风扇控制光耦):
  输入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风扇不转;
  输出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风扇正常;
5、散热器温度传感器(CON1)
  常态-18K;
  开路-上电:正常;启动:正常;
  阻值减少-上电:风扇转,不报警;启动:正常;
6、OI3(7800,母线电压检测)
  3-4脚短接--上电:报“E.UVT”,不可复位;
7、IC3(LM339,检测保护)
  11-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0-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3-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8-12脚短接--上电:报“E.UVT”,不可复位;
   9-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4-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4-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5-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2-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6-12脚短接--上电:报“E.UVT”,不可复位;
   7-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8、IC2(LM393,检测保护)
   2-4脚短接--上电:报“E.UVT”,不可复位;
   3-4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4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5-4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6-4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7-4脚短接--上电:报“E.UVT”,不可复位;
9、W相反馈电阻(R93、R145-148)
   断路--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0、V相反馈电阻(R84、R140-R143)
   断路--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1、U相反馈电阻(R78、R135-R138)
   断路--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2、OI5(HCNW2601,通讯)
   6-5脚短接--上电:OK;运行:OK;
13、OI6(HCNW2601,通讯)
   6-5脚短接--上电:报“E.7”,不可复位;
14、OI8(HNCW2501,通讯)
   6-5脚短接--上电:报“E.7”,不可复位;
15、OI9(HNCW2501,通讯)
   6-5脚短接--上电:OK;运行:OK;
16、OI4(HNCW2501,通讯)
   2-1脚短接--上电:报“E.6”,不可复位;
   3-1脚短接--上电:OK;运行:OK;
17、IC4(1302H02,频率处理)
   8-11脚短接--上电:报“E.OC1”,可复位;
   9-11脚短接--上电:报“E.OC1”,可复位;
  10-11脚短接--上电:报“E.OC1”,可复位;
以后,维修A500系列,自己对号入座吧。

网友A:
对楼主的强悍表示佩服

网友B:
要是搞维修的到这个程度也不容易

网友C:
楼主真的牛人,感谢!能下这般功夫佩服之至。

网友D:
好贴,可以加我QQ吗1275959631

网友E(2017-02-10):
众一电路科技专业的PCB快板生产厂家高精密pcb制造孔0.2MM、线3mil,多层阻抗板等财富热线:18126038481 QQ343869839

网友F:
爱死你了,正是我所需要的。
电工小子

网友G(2018-04-14):
引用 楼主:
为方便查看,再上电路板图片、电路图:
一、电路板图片:

二、电路图:

三、几个关键元件的管脚短路、开路实验:
以下实验,条件:变频器OK,空载,R-S上电380V交流,风扇连接,测温传感器连接。
1、OI1(P620,R-S上电检测光耦):
  输入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无频率输出,相应REV(反转)或FWD(正转)LED指示灯闪,风扇不转;
  输出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
2、OI2(P521,制动控制光耦):
  输入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
  输出端短接-上电:报E.BE,不可复位;
3、OI7(NEC701,风扇运行检测光耦):
  输入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启动运行,插报Fn(闪),风扇正常运行;
  输出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风扇正常。
4、OI10(NEC701,风扇控制光耦):
  输入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风扇不转;
  输出端短接-上电:不报警;启动:正常,风扇正常;
5、散热器温度传感器(CON1)
  常态-18K;
  开路-上电:正常;启动:正常;
  阻值减少-上电:风扇转,不报警;启动:正常;
6、OI3(7800,母线电压检测)
  3-4脚短接--上电:报“E.UVT”,不可复位;
7、IC3(LM339,检测保护)
  11-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0-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3-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8-12脚短接--上电:报“E.UVT”,不可复位;
   9-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4-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4-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5-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2-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6-12脚短接--上电:报“E.UVT”,不可复位;
   7-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12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8、IC2(LM393,检测保护)
   2-4脚短接--上电:报“E.UVT”,不可复位;
   3-4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4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5-4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6-4脚短接--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7-4脚短接--上电:报“E.UVT”,不可复位;
9、W相反馈电阻(R93、R145-148)
   断路--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0、V相反馈电阻(R84、R140-R143)
   断路--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1、U相反馈电阻(R78、R135-R138)
   断路--上电:OK;运行:报“E.OC1”,可复位;
12、OI5(HCNW2601,通讯)
   6-5脚短接--上电:OK;运行:OK;
13、OI6(HCNW2601,通讯)
   6-5脚短接--上电:报“E.7”,不可复位;
14、OI8(HNCW2501,通讯)
   6-5脚短接--上电:报“E.7”,不可复位;
15、OI9(HNCW2501,通讯)
   6-5脚短接--上电:OK;运行:OK;
16、OI4(HNCW2501,通讯)
   2-1脚短接--上电:报“E.6”,不可复位;
   3-1脚短接--上电:OK;运行:OK;
17、IC4(1302H02,频率处理)
   8-11脚短接--上电:报“E.OC1”,可复位;
   9-11脚短接--上电:报“E.OC1”,可复位;
  10-11脚短接--上电:报“E.OC1”,可复位;
以后,维修A500系列,自己对号入座吧。
您好,能把三菱A540-3.7KW的充电可控硅(SCR1)的型号发我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25TTS16FP

网友G:
引用 楼主:
25TTS16FP
好的,谢谢!

网友G:
您好,我这台A540-3.7K的不屏蔽能运行到50Hz,只是FN和运行频率交替显示。按照论坛中的方法连接了G1,G3 ,G5的反馈信号,运行没有波形。请问还是怎么回事?还需要连接哪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照以上“运行无频率输出”实验看看。
手册不在身边,FN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回复 楼主:
您好,有频率输出显示,没有驱动动态电压。fn是表示风扇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试一下把OI1输出端短接。
或者,换一块CPU板试试?

网友G:
回复 楼主:
换一块CPU板好了。估计CPU板有问题,不屏蔽运行不报故障就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结果,大家就能够共同学习提高!

网友G:
回复 楼主:
现在换了主板运行驱动电压正常,那块坏的CPU板没有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屏蔽运行不报故障就不对。
也不一定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一下scr1充电可控硅的触发电压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问一下scr1充电可控硅的触发电压是多少?谢谢!
记不得了,网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