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电磁阀故障续

楼主(2016-12-26):
个人判断气体电磁阀打开延迟故障原因主要有三点:1、线圈供电开关电源电压不足,只有19V。2、电磁阀内部缺油。3、进气压力过大。
处理结果,电压问题为解决,老板不买新的,我又不会修,只知道里面坏了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电磁阀拆开清洗并加了新润滑油。减小供气压力1.1MP到0.9MP。
现在设备能正常使用了,等哪天开关电源或者电磁阀线圈彻底坏了再考虑换件吧,个人厂子就这样了,能对付就对付

楼主:
就是这个电磁阀

网友A:
这样的老板我不要

网友B:
平时碰到内部脏比较多。

网友C:
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网友D:
你这个电磁阀工作压力只能到0.7Mpa吧
看看阀体上的参数!

网友E:
这老板不大方,干着也没意思

网友F:
   气动系统正常工作的两大重要元件;油雾器与分水滤气器。这两大件若平时能维护保养好,就可以大大降低气动系统的故障率。在一些工厂中,这两大件往往被人遗忘,只是一味的修阀,修负载元件,劳命伤财。

网友G:
电源电压太低,滑润不足以及进气压力过大这三大症结分析都很到位 。

网友H:
分析处理到位学习了

网友I:
电磁阀常常修,在一些山卡拉里面你不修等配件回来换新,不知道神马时候了,咱们做维护和改造的时间耗不起啊

网友J:
针对可能原因进行了处理、并达到了使用效果,而且继续观察,步骤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