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6):
阀座与阀体上都有EA,EB标识,如果阀体在按装是没有注意,将EA侧装到EB侧,是不是也能正常工作。
既单双阀都装错了。

网友A:
能用,但是一个反装装不上,和正装的有干涉, 除非全部反装。 上面的阀多数是单电两位五通阀,三个双电两位五通阀。EA,EB是排气 无所谓。

网友B:
5通阀没有正反向,只要好安装就行

网友C:
   若EA与EB装反,单纯从阀本身能不能工作方面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若在现有的电控、气动、及机械系统中来讲是不可以的,因为负载的工作方向相反了,阀的常态位置变化了,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如果你非要在装错的情况下让设备正常工作,那么你就要花费比把阀重新装正确所费的时间多得多的时间来调整电气信号和管路走向。如果你非不相信,想证明一下你的想法,那么你也可以试一试,当然你得先征得你单位领导的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但是一个反装装不上,和正装的有干涉, 除非全部反装。 上面的阀多数是单电两位五通阀,三个双电两位五通阀。EA,EB是排气 无所谓。
很少用气阀,连体阀第一次用,还只限于使用,是其他人组装好的,发现问题(请见前二问),在调整过来后,调试中突发其想,底座应该就是个筒体座,如果全部接反,应该与正装效果一样。
谢谢你
早有这个概念,工作量就少多了,只要调整三个双控阀反装就行了(三个中起码有一个正装一个反装,另一个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EA与EB装反,单纯从阀本身能不能工作方面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若在现有的电控、气动、及机械系统中来讲是不可以的,因为负载的工作方向相反了,阀的常态位置变化了,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如果你非要在装错的情况下让设备正常工作,那么你就要花费比把阀重新装正确所费的时间多得多的时间来调整电气信号和管路走向。如果你非不相信,想证明一下你的想法,那么你也可以试一试,当然你得先征得你单位领导的同意。
就这个项目来讲,您说的好似不存在(已有前二问)
说明,(问1简述)因为在准备上电控前,要校对PLC输出信号(气缸位置信号-PLC输入,已经用临时气路调整到位),即调整输出对应阀线圈,结果在没输出时发现现场有气体排出(接单气管的阀现场气管开放),发现EA-EB反了。
在调整过来后,发现这二种阀气路图很相似就有了问2.
实际情况是,单控阀-工人将气管接到2口,4口封闭,使得现场的开放气口一直有气体排出,线包同电后,气体截止。
前三个双控阀是接气缸的,气缸是控制平台上下运动的,平台有二级,第一个阀控制上平台升降,第二个阀控制下平台升降,第三个阀控制机械锁的开闭。这三个阀上线包得电,平台在上升位置或锁打开,下线包得电平台下降或锁闭合。如果动作反了在设备处调正。
第四个阀是单控阀,按需要打开,线包不得电,被控对象关闭。如果动作反了,也是现场调正。
后来突发其想,就有了这一问
从工作量角度看,调整三个双控阀,比调整全部要简单的多(6:32)--这还只限于螺丝。

如果说“负载的工作方向相反了”,还真不同意
因为常态气体是从2口出,4口回,EA,EB只是回的路径,如果阀都正装或都反装,并不影响2出,4口回。
但是如果阀体装的有正有反,结果就是设备上的气缸不动作,也就是因为现场的气缸不受控,才确定阀装的有问题。

楼主:
这次的经历,得出
对不常用的器件,咂摸清楚再动作,工作量会少很多
也许只重组数少的三个双控阀,现在都可以移交了。

网友D:
学习,所有的要都一致

网友E:
螺丝是固定的,想反装也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是固定的,想反装也装不了
如果装不了,就没有这么倒腾了

网友F:
反了接线方向也倒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了接线方向也倒了吧
如果整个阀开始就都装反了,线不用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