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穿透为什么不成功呢

楼主(2016-12-26):
用的是威纶MT6103IP,PLC--FX3U,做了两天也没成功,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A:
我用的MT8071IE,穿透功能一会就做好了,没那么难

网友B:
还不如plc加个通讯模块了

网友C:
直接通过威纶屏的USB口读取三菱程序,这个我一直没有做好

网友D:
用COM1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