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H问题,

楼主(2016-12-26):
  欧姆龙CJ2H和基恩士KV-7300通讯,原几台是nc413加很多DRT2输入输出模块,因客户需求更改机构,需增加一个轴控NC113。

  把我们这边更改的机构的程序写好,与原先未更改的机构联动后,欧姆龙这边直接报警了,欧姆龙的地址全都乱套了,求大神分析原因。

楼主:
很急呀,有没有大神在

网友A:
估计设定之类的错误了。

网友B:
直接在原系统增加NC113?原系统有关设置要更改的,甚至原程序也要改地址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了问题,是DRM21里的地址全部错乱,但是我们传正确的程序的时候一直传不进去,因为传程序的时候必须要设置到编辑模式,我们一直是监视模式或者运行模式。现在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至于怎么会错乱的,没有一点头绪。这是日本人做的机台,程序也是日本人写的,我们拿到的时候完全是懵逼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传程序是有提示要在编程模式的
DRM21设置定了地址不会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乱的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原因,但的确是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