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6):
西门子S7200-怎么控制三菱变频器,用235模块摸拟量,写程序控制三菱变频器,那位师傅能提供下,谢谢

网友A:
直接用MODBAS通讯控制OK

网友B:
使用模拟量控制,用模拟量给定频率,另外再给个启动信号。

网友C:
mov 16000 aqw0.
变频器一半的速度。最简单的应用

网友D:
既然用模块了,就直接设置模块的输出电压就可以,再给个输出点做变频器的运行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modbus rtu通讯(如若变频器支持的话),也可用模拟量硬接线来控制,有模块这个应该是优先考虑的

网友F:
既可以通过模拟量给定频率(有模拟量模块可以优先考虑),也可以通过modbus给定频率,PLC输出一个数字量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网友G:
EM235自带一路模拟输出的,直接用这路模拟量给变频器调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