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编号问题

楼主(2016-12-26):
请教下各位修改编号对应不上是什么原因呢,弄了很久没弄出来,知道的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在设备栏里修改、修改这个是在放置元件时生成元件编号;需要改变已放置的元件编号在设备导航栏里选中然后编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对中继重新编号,我选了起始值为1,上图红线画的地方。但编号则会从3开始,现在发现是因为1跟2被占用了,但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办法能强制从1开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