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6):
三菱PLC用GX Works2编程如何像欧姆龙那样可以程序分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用GX Works2编程如何像欧姆龙那样可以程序分段?

在简单工程模式下,你想实现如欧姆龙这样的分段请购买L或者Q系列机型,这样你可以通过在不同的梯形图中写程序并分配任务来实现程序分段。

在结构化工程模式下,你可以将需要分段的程序写成FB并在主任务中调用来实现分段。

网友B:
简单工程下选择使用标签,然后利用行间声明,显示至导航窗口,可以实现分段。软件是GX-WORKS2。觉得没Omron的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单工程下选择使用标签,然后利用行间声明,显示至导航窗口,可以实现分段。软件是GX-WORKS2。觉得没Omron的好用

光一个ST,就秒得欧姆龙不要不要的,翻翻以前的帖子,就知道用欧姆龙的ST有多么痛苦了。

网友C:
实际上FX可以通过主控指令将程序分段,这样看起来清晰......
当然楼主实在偏爱多个子程序块,你可以用欧姆龙、基恩士均可,当然三菱Q系列只是价格较高罢了,如果价位不是问题可以选Q系列(Q系列属于中高端产品)

网友D:
看来是需在新建工程时,选择或设置了。

网友E:
编程软件各有各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