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CLD-30MR的资料

楼主(2016-12-26):
哪位师傅有CLD-30MR的资料,厂里一台设备是用CLD-30MR和变频器控制的。以前没接触过CLD-30MR。哪位师傅有此资料介绍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是PLC控制器吗?

网友A:
没见过,样子是仿造三菱的国产工控板,再搞个公版的外壳,常见于非标机

网友B:
应该单片机做的专机控制器吧,也没见到有通讯口。看下边上有无通讯口,要是有用三菱的软件试试。

楼主:
是啊,这个是用在一拖三变频恒压供水设备上的。求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用三菱的试试,连不上基本就不用研究了

网友D:
山寨玩意儿、同意楼上;可能是用那种梯形图写单片机的货的话基本没戏;如果用三菱软件能读的话还有戏

网友E:
又是一款山寨货,可能是仿三菱的;Y16 Y17根本没有,还要印在上面,山寨的一点都不专业;

网友F:
里面程序应该也不复杂,用别的PLC也可以替换。

网友G:
貌似恒压供水专用控制器。网上好像有相似的资料,你百度下。

楼主:
谢谢了,我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