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6):
请教一下红狮这个是什么,什么用途
欧姆龙这个控制器用途

网友A:
欧姆龙的是称重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一般多少钱一个?

网友B:
看起来是老古董了,这个欧姆龙产品我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C:
只认识一个计数器

网友D:
红狮? 看牌子应该是空调控制器

网友E:
OMRON的K3NX就是个多功能的电压/电流表;

网友F:
这是几个仪表,不是以一个吧

网友G:
欧姆表,我还以为测电阻的。

网友H:
就是个仪表   但是测什么的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