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特殊寄存器修改

楼主(2016-12-26):
大家好,怎样修改fx3u特殊寄存器d8005的参数。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对PLC的数据存储及时钟的后备电池进行实时测量的数据,该值是内部线路自动测量的数据,你说你能够改变吗?

网友B:
这个是只读。电池电压。

网友C:
如果是只读属性,用户就不能修改。

网友D:
特殊寄存器,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

网友E:
看看手册、有的是只读属性、你不能修改的

网友F:
特殊寄存器都标有读或者写,只读的是不能随意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