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伺服

楼主(2016-12-26):
本人现在在做欧姆龙的伺服驱动器,型号是R88D-KN08H-ECT,设备已经安装好了,在伺服电机没安装上去的时候运行正常,但是安装好之后,由于有了负载,。伺服的刚度不够了,但是在CX-DRIVE软件里面没办法自动调节刚度,后来说是我软件的问题。我在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发现有关欧姆龙的端口之类的,,如图所示。。。求大家帮帮忙。看看谁做过,或者说软件齐全的能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
感觉cxone软件里面有的

网友B:
参数调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载可以正常动,有了负载就动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CX-DRIVE这个软件,就是自动调节刚度这个不能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帮我看看你安装的软件里面有没有如图所说的东西,看看下面这个是不是灰色的,能不能选?

网友C(2017-03-15):
楼主用CX drive怎么修改伺服参数呢?我们想修改参数但是修改了无法保存至伺服里面去,重新启动伺服后参数又还原了

网友D(2021-03-24):
求CX-Drive的安装包,邮箱107502270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