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干扰

楼主(2016-12-26):
车间用的220v指示灯,经常微亮,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好的指示灯推荐。

网友A:
并一个较大阻值电阻泄放,

网友B:
是LED指示灯吧,楼上说的并一个旁路电阻,可能是个办法。

网友C:
是有电微亮,还是关灯后微亮。

网友D:
没关到火线.

网友E:
感应电吧

网友F:
控火线或感应电

网友G:
如果是LED指示灯,微亮就是有微电流。找到微电流泄露的原因,就好处理了。一般都是电子开关没彻底关死导致的。

网友H:
开关断开的是零线,不是火线。
另外在LED两端并联0.22U630V电容,消除微亮是个办法。

网友I:
火线没有关断

网友J:
不知阻容吸收可否管用

网友K:
一般都是控制到零线了、另一个就是有再生电压(几十伏)

网友L:
我单位老控制柜更换直流220VLED指示灯也是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