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6):
A540-11kw运行报EOC1故障,有时正常有时报故障请各位大俠帮忙解决

网友A:
   先到现场观察一下工作状况,测量测量电机的三相电流,与面板显示值对比一下,若测量结果与显示值一致,可稍微调整一下转矩提升参数试试;若测量结果与显示值不一致,那就是误报,就必须修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