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15V输出电压偏高求助大神

楼主(2016-12-27):
变频器不带主板测量5V电压正常,15V电压正常,24V电压正常。一旦带主板后15V电压升高为17V,24V升高为27V,换了5V输入与输出470UF电容还是一样偏高,主板换了还是一样的,不是主板问题,现在查不出原因,把5V的小电容拆除还是一样,测试5V电流300MA,没有漏电,不知道电源哪里出现问题,大哥帮我看看哪里还没有弄好

网友A:
检查取样反馈电是从哪里取的,
重点查

楼主:
开关变压器5v整流管输出取样,接了个470uf电容,然后经过LM2940变成5v。 tl431 4n35 uc3845 LM2940 包括5v输出整流管 整流管输出电容与5v输出电容 ,这些全部都替换了5v正常,其他几路电压还是偏高,15v变成17v,24v变成27v现在没有头绪了。大哥帮小弟看看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高这么点应该是正常的,你说的是27V应该是带风扇继电器什么的,那些现在相当于是没有负载

网友C:
你的检修思路是对的,负载也不重,该换的也换了,我建议你调整取样电阻,把电压调整合适后再观察观察,若机子工作正常了,就算修好了;若不正常再接着修,问题还是在你换的这些元件中,比如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我记得咸老师的一篇文章中讲过:其它不正常(15V、24V),只有它正常5V),就是它不正常(5V)。

楼主:
最初的故障是15v电源上升为20v,换了5v回路的2个470uf电容后15v降为17v,现在就降不下去。24v是接触器线圈电源,现在不带主板测试了下驱动电源为15v,带主板后驱动电源为17v,那些零件全部换新。

网友D:
把15V,24V的电容都换了试试

楼主:
楼上说的那些电容都换了的,没有什么用的。只有拿去试机看什么情况,等试了机就知道可不可以用了

网友E:
带电机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F:
应该正常吧,因为5V之前是空载,带上主板后,5V带载了电压有跌落,导致其余电源上升。

网友G:
5V由稳压源输出,电压采样为稳压器的输入端,可能为8V左右。应该是反馈电路异常所致。应检查电阻采样等相关电路。
空载时,由于5V负载电流小,开关管脉冲占空比小,各路输出均“正常”;5V带载后,点空比变大,其它各路相应变高。

楼主:
谢谢咸老师回帖,根据TL431的R端接的电阻下端为3.3K欧,上端为4.3K欧,算出为5.7v,实际测量空载与带载都是5.7v。5v电路总电流300ma,电压采样电路的TL431  4n35都是替换了的。这个疑难杂症没有找到原因。5v整流管用的是2个mur160,这两个换新的还是不行的。uc3845供电二极管与2个47uf电容都是换的新的。开关管与变压器没有换uc3845的4脚电容换成10nf与3.3nf没有什么好大影响

网友H:
回复 楼主:
光耦有换过吗???没有的话试试看。

网友F:
我觉得应该好了,你把机器全装好工作了在测量这些电压看看

网友I:
电源不正常在稳压取样及其耦合电路,仔细查看相关的每个元件,也就10个元件吧

楼主:
今天带主板测试uc3845各脚电压:  1脚2v      2脚5v ,4脚2.16v     6脚0.6v    8脚5v    7脚17v。+15v电压为17v。uc3845的1脚与2脚电压不对,查外部元件贴片电容不知道多少容量的,也不知道那个值是否正确,替换uc3845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按理分析1脚1.5左右   2脚2.5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光耦有换过吗???没有的话试试看。
  唯独没有看到楼主关注光耦,更换后试试。
  不知楼主在什么状态下测量的2脚电压,6V太高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把R24换成3.3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光耦有换过吗???没有的话试试看。
  唯独没有看到楼主关注光耦,更换后试试。
  不知楼主在什么状态下测量的2脚电压,6V太高了。
4n35就是光耦,uc3845电压是带主板测量的,R24换成3.3K那LM2940咋工作?

网友K(2018-06-03):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而且还不显示

网友L:
检查稳压电路试试看,不知是否有分流管,把分流管换换试一试,开关管 基极的电阻检查了没有?实在不行,换开关管试试。此题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除5V电压正常外,其他之路电源电压会升高,从两方面找原因1.反馈电路。2.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