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怎么看哪个是什么电源模块,哪个是主轴模块,怎么看的      还有上面40/80什么意思

网友A:
FANUC的加工中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是怎么看的    不会看   求指教   想知道哪个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B:
这个是集成的    先看个简单的先吧

网友C:
左边的是CNC模块,第二块是电源模块,中间的是驱动模块,最右边的是分离型检测器接口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留个电话或者加个微信,QQ什么,想跟你了解了解    谢谢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FANUC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