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丹弗斯Fc51电气图,对吗?可以这样启用或断开电位器调速吗?另:第二段速度该设置哪个参数?

楼主(2016-12-27):
我设计的丹弗斯Fc51电气图,对吗?可以这样启用或断开电位器调速吗?如果把这个“702K67”触点,接在53点可以吗?请前辈们指点,叩谢!
另:请问第二段速度该设置哪个参数?我看了说明书仍不明白。请前辈向赐求

网友A:
我手里没有这个机型的说明书,但看你绘的图,从55断开是可以的,从53断开虽然也能实现断开功能,但10V电源一直有功耗。

网友B:
应该不可以,55断开后,53无法接收到给定模拟量,速度将变为0。建议用变频器的多段速,通过DI端子切换。

网友C:
治好了我的颈椎

网友D:
感觉不应该这么用

网友E:
这样应该不行(r如果可以你的电阻器调的位置不同你断开55变频器的速度也是不一样)

网友F:
我在你的另一个帖子回复你了 切换速度 不用你想这么麻烦的,接好线设置好参数,程序里给个切换信号,就会自动切换你想要的速度了

网友G:
断开地也能收到电压信号,想要什么速度直接端子多段速不是很好嘛

网友H:
断开了就是10V输入了也就是频率上限

网友I:
为毛不在端子50上接个触点?这样不就断开了吗?而且,即使55那个端子断开了,53还是会有电压输入吧?我没用过哈,说的不对的地方,大神们轻点虐

网友J:
同意楼上说法,在50号端子增加触点,不然55号端子断开之后,53号直接10V电源,满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