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1.试验设备
 笔记本
 S7-200 Smart St40一台
 奥卓变频器一台
2.试验内容
 三键控制变频器正转,反转及停止
3.疑问
 a.MSG指令在子程序里执行后没有结果,变频器没有响应,是不是不能用在子程序里?
 b.程序用了3个Msg指令只有第一个执行正确,是不是这个指令智能用一次?
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MSG一个周期内只能调用一个,如果有多个指令,需循环调用,叫轮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就是用轮询做的,但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按钮不是同时按下的,每个按钮轮询处理两个Msg指令,处理频率跟启停,第一个正常,第二个只有启停方向有用,频率改写没有效果。估计是变频器问题。
我把这个MGs指令做到子程序后,变频器完全没有反应,这个指令不能用在子程序里面吗?

网友B:
PLC为主站,从站变频器3个控制字轮询,先一个个的实现,再来一起联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就是用轮询做的,但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按钮不是同时按下的,每个按钮轮询处理两个Msg指令,处理频率跟启停,第一个正常,第二个只有启停方向有用,频率改写没有效果。估计是变频器问题。
我把这个MGs指令做到子程序后,变频器完全没有反应,这个指令不能用在子程序里面吗?
不妨把你的程序贴图上来,大家好帮助你

网友C:
执行第二个时候,必须断开第一个的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