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西门子logo!上电后有以下3种状况:
1:通电后,电源灯先是红色,几秒钟后转为绿色,这是正常的;
2:通电后,电源灯先是红色:20-30秒后转为绿色,这是不正常的;
3:通电后,电源灯先是红色,几秒钟后没有转为绿色,而是熄灭了,这是不正常的;
请西门子logo!高手能解释一下第2项和第3项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碰到过第三种,后面换了,应该是内部元件问题。

网友B:
第二及第三种情况没有遇见过,是不是扩展模块的连接器没有连接上、连接不到位或接触不良,可以检查确认一下。
还有第四种情况:通电后一直亮红灯。原因:没有下载任何程序或LOGO!处于停止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