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7):
当多个称重传感器并联接入称重模块时,因为称重传感器是电压输出的,当并联后输出的电压应当是多个传感器中最高电压的一个,怎么我查资料都说输出的这多个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叠加,这是怎么回事,在此求教各位大神,多个称重传感器并联后他们的电压输出是怎样的???

网友A:
多个传感器分担重量、当然要将几个传感器的电压迭加

网友B:
应该是几个传感器的电压迭加,
如一个大桶,三只脚都安装了称重传感器,算最大值就不准了。

网友C:
并联后电压是几个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平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传感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若是电压相加不是应当采用串联。

网友D:
3搂说的正确。几个干电池并联其电压的状态如何?这是最通俗的理解了。

网友E:
我也同意3楼!多个称重传感器并联,所获取的输出电压是平均值!。

为什么?首先要知道称重传感器的结构原理,它是应变电阻组成的惠登斯电桥。多个传感器并联,就是电桥的并联。所以输出信号就是它们的应力检测平均值。

网友F:
结合回复基本弄清了所问,2楼说的比较形象。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么比如有四个传感器并联使用,每个传感器的量程是5T,那四个传感器并联后量程是多少呢?是四个的叠加20T,还是相当与单个的重量5T???

网友C:
4个5吨并联量程是20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比如有四个传感器并联使用,每个传感器的量程是5T,那四个传感器并联后量程是多少呢?是四个的叠加20T,还是相当与单个的重量5T???
三个问号解决不了问题,有想法欢迎讨论。有一点不要把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与测量量程搞混了。
提供一文档,供参考。

称重传感器的并联工作方式

我们假设称重传感器的灵敏度分别为S1、S2,桥臂电阻分别为R1、R2,供桥电压分别为U1、U2,满量程均为F。这两个传感器并联工作的条件是S1R1=S2R2,显然,并联工作状态对传感器本身的参数要求是比较高。
同理当n个称重传感器并联工作时可得:S1/R1=S2/R2=…=Sn/Rn。
两个传感器并联工作时的特点如下:
1)假定对某一载荷W,我们以满量程为F、灵敏度为S、供桥电压为 U 的一个传感器测量它,输出为U1 则:U1=WSU/F。
如果两个传感器并联工作,测量以上同一载荷W,在理想情况下 , 则可选用满量程为(1/2)F的传感器,假定它们的灵敏度也为S, 供桥电压也为U,则总的输出Un为:Un= U1

2)假定这两个传感器的桥臂电阻均为 R, 并联后的输出阻抗为 Rn,则显然有Rn=R/2。
同理可证明当 n 个传感器全并联工作时则有: Un= "U1" Rn =R /n
上式的 Un= "U1",Rn分别是n个传感器并联工作后的输出信号和输出阻抗 .这两个式子说明,不管几个传感器并联工作都不会得到比一个等效的传感器更大的输出,但并联后的输出阻抗却减小为一个传感器的 1/n。

Un= U1在称重显示控制器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或高的分辨率的条件下,采用并联法较好,因为它只要一个供桥电源,系统简单经济。但它要求每个传感器输出阻抗的平均偏差要 小,传感器系数的公差也不能太大。否则,当几个传感器受力不均匀时,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将产生误差。

网友G:
10楼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这个分享很有用的。大吨位地磅都是n和称重传感器并联的。道理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H:
想请教有哪些主流的称重传感器厂家,哪位大神晓得?

网友C:
梅特勒-托利多  HBM    柯力

网友I(2017-04-21):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 并联接法中不会受外界阻值的影响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I:
这“外界阻值”应该指的是测量仪表或测量板卡的输入电阻RL吧,从电压表的测量原理知,Rn小于RL越多,分流的影响越小,则测量电压的结果越接近真实值。

网友J:
并联后输出的是电压的平均值,不过量程并不能按几个传感器量程的叠加,因为多个称重传感器的受理并不是均匀的

网友K:
并不是4个5T就是20T吧。

网友A:
称重模块就是将几个传感器的信号并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