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问可以这样串联接接近开关吗?(20161229)

楼主(2016-12-27):
如图,以前接入PLC都是无源信号,现在不知这种有源且串联的能这样接入PLC吗?

网友A:
接近开关原理图,有没有

楼主:
只知道是二线制的开关,原理应该都差不多的吧

楼主:
为什么不行呢?把plc换成中间继电器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B:
估计不行。

网友C:
3线的我串接过,2线的我没有试过:但是如果2线接近开关都是12-24V通用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少的话可以,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E:
为什么不通过继电器转换一下呢

楼主:
因为面板上位置有点不够了,有六组这样的信号要接

网友B:
磁接近开关应该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线的我串接过,2线的我没有试过:但是如果2线接近开关都是12-24V通用的话应该可以的,
谢谢,等货来齐了,先试试

网友F:
呵呵;PLC上只有这一个输入点了??

网友G:
感觉可行,

网友H:
串一两个应该可以,多了应该不行。

网友I:
可以的。
220v的串三个都在用着呢。

网友J:
24V的最多2个串连,多了下面那个电流太小有时会没有信号,接到继电器线圈,再把继电器常开点串起来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K:
这张图有误。

2线制磁性接近开关可串联(根据其原理可知。不过这种接法尽量少用,不方便后期维护,难以判断是哪个坏了。上图接线不对,第1个接近开关首端与DI1相连,第2个尾端与COM相连,这样才能与内部形成回路。)

如果是有源3线制的接近开关,也可串联,第一个接近开关的输出端接第二个接近开关的电源一端,第二个接近开关的输出到PLC,这样可以达到串联控制目的。

网友L:
   我也认为可以,期待楼主实验结果。

网友M:
应当牵涉到其工作电压及分压的问题(如6楼所说),可试验确定,想来还需考虑产品性能的分散性(更换时正常);
采用原有方案,可能还有一个利用原有布线的因素吧。

网友N: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O:
看实际场景,知道接近开关工作原理可串也可并吧

网友P:
两线的只取一个信号可以  我这里上次有人接错了

网友Q:
三线的FESTO磁感(PNP),接过无问题!昨天现场设备需要加检测,SMC磁感二线(NPN),因不想去现场改程序,直接让工人测试,三个串联,可行!年终贴,截止!

网友R:
可行,我用过

网友S:
这样可以,在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有输入,省PLC的点,但第二个的输出电压既进PLC的不能低于19V。

网友T:
引用 网友K:
这张图有误。

2线制磁性接近开关可串联(根据其原理可知。不过这种接法尽量少用,不方便后期维护,难以判断是哪个坏了。上图接线不对,第1个接近开关首端与DI1相连,第2个尾端与COM相连,这样才能与内部形成回路。)

如果是有源3线制的接近开关,也可串联,第一个接近开关的输出端接第二个接近开关的电源一端,第二个接近开关的输出到PLC,这样可以达到串联控制目的。
这图没问题
你说的那种接法,只有内部有源的才可以,还要区分好+-

网友U:
不行,前段时间本人正巧试过。

网友V:
我串过两个

网友W:
试下因该没问题

网友X:
可以,我就用过,用的型号好像是施耐德的A45000

网友Y:
多试试看吧

楼主:
元件估计要过年后才回来,到时试了会告诉大家的

楼主(2017-04-28):
前几天测试了,可以这样用,还不知长时间使用下来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