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菱FX3U加1PG程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27):
这个三菱FX3U加1PG程式是什么意思?MOV K8192 U0\G0
DMOV K1000 U0\G1,其中的G0,G1代表什么?

网友A:
PLC后面是不是有特殊扩展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三菱FX3U加1PG程式是什么意思?MOV K8192 U0\G0
DMOV K1000 U0\G1,其中的G0,G1代表什么?
首先,如果你会FROM/TO指令的用法的话,MOV指令也可以实现与FROM/TO指令一样的功能,不过具体说明却写在了Q系列基础篇里了。
然后,之所以将K8192写入G0(BFM0)中,是因为BFM0设定的是马达运行一圈需要的脉冲数,也就是说,马达运行一圈需要8192个脉冲。
最后,G1(G2)中的数据设定的是马达转一圈的机械移动量,因为BFM1,2构成了这个参数,因此使用32位指令,实际就是操作G1,2.
你可以在Q系列编程基础篇,FX2N-1PG使用手册找到你提出的问题的具体解释。

网友C:
呵呵;从FX3系开始,可以直接对后面的特殊模块的缓存进行读写,而不再FX2N那样通过FROM/TO来操作;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FROM/TO指令还是一样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找到一本FX3U-1PG用户手册,还有使用手册?

楼主:
我下载了Q系列编程基础篇,里面没有讲这些,下载哪一本手册有介绍的?

网友D:
FX3可以不用From To 指令,直接读写特殊模块。楼主要是没用过特殊模块,很难理解from to 。

楼主:
我直接看下from/to指令就可以理解不?

网友E:
你下载1PG的手册不就好了吗